Cox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9-04-20):
正在看拉扎维德书,习题2.1中计算时带入Cox是如何得出的?有没有一起在看书的朋友大家共勉呀。

网友:
各种工艺的tox不一样

网友:
二氧化硅介电系数除以栅氧化层厚度

网友:
Cox=氧化硅的介电常数/tox

网友:
tox可近似认为L/50
Cox=Esio2  *50/L

网友:
高中学的电容公式啊。
C=e0eA/d
把oxide的介电常数和厚度代进去算就好了

网友:
硅的相对介电常数可按3.9算
Tox在器件的模型中一般可以查到

网友A(2009-10-07):
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F/m)

  定义为电位移D和电场强度E之比,ε=D/Ε。电位移D的单位是库/二次方米(C/m^2)。

  某种电介质的介电常数ε与真空介电常数ε0之比称为该电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εr ,εr=ε/ε0是无量纲的纯数,εr与电极化率χe的关系为εr=1+χe。

  真空介电常数:ε0= 8.854187817×10^-12 F/m
SIO2的相对介电常数为3.9(半导体物理上有)
Cox = esi / tox
注意这里的tox单位是m
结果是0.000892F/m^2

以上是smic18的库计算的
razavi的可以用高中的知识 cox反比于TOX
则可以P13页求出表2.1中的cox=3.83fF/um^2

网友:
该书好像

KN=134
kp=38

答案中有的地方变化了,可能不是一个人做的

网友:
well,海之子给的很经典。
个人PS一句:基本单位化为fF/um^2是不错的选择。
对吧?后来人请评判~

网友B:
是这样的,一般管子model都会默认一些参数,当我们不清楚是,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仿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单管NMOS放大器,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得到ID,然后反推回去,即可算出UCox值。具体参见http://www.chip123.com/phpBB/viewthread.php?tid=11818482,我也是刚学,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上解释的好经典  。连这个都能讲解其中的来历。都能够分析,看来中国的电子技术不低,我每次都是记数字的

网友(2010-01-03):
呵呵,相同地方卡住的帮顶

网友:
上面 說的都很對 如果要靠simulation double check 也可以
就是串 兩組R C 灌上 電壓 看 工藝的cox 跟里想c 的波形 一樣時 就可以反推得到..

网友:
well,海之子给的很经典。
个人PS一句:基本单位化为fF/um^2是不错的选择。
对吧?后来人请评判

网友(2010-04-26):
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F/m)

  定义为电位移D和电场强度E之比,ε=D/Ε。电位移D的单位是库/二次方米(C/m^2)。

  某种电介质 ...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0.18um的1.8V的管子好像是约8fF/um2,3.3V的管子好像是约4fF/um2,
0.25um的2.5V的管子好像是6fF/um2,不知道楼上算得是1.8V的管子还是3.3V的管子?

网友(2013-09-15):
回复 网友A:
此回答打败了数以百万计的竞争者,犹如

网友(2013-12-08):
第二版的书里,13页上面有句话:“tox=50A时,Cox=6.9fF/um2,对于其他的的氧化层厚度,可依比例确定”。不过按照这个说法,根据32页上的参数值,算出kn=434,而很多答案里面kn用的是134,至于用哪个,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2017-08-18):
回复 网友A:

  真的非常感谢,一下就理解了

网友(2018-10-16):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2019-04-16):
引用 网友A:
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F/m) ...

前辈,我算的咋是0.00892F/m2

网友(2019-06-19):
根据中文版第32页提供参数,可得出如下: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一般管子model都会默认一些参数,当我们不清楚是,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仿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单 ...

你好,我想知道怎么仿的,你给的链接无效了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F/m) ...

smic18mmrf model数据 3.3V NMOS
+tox = 6.65e-09+dtox_n33 toxm = 6.65e-09
Cox=3.9*8.854*10^(-12)/(6.65*10^(-9))=5.19*10(-3)换成fF/u^2m=5.19fF/u2m

你的tox厚度单位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