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如何调用 Synplify Pro 9.6.2 ?

楼主(2009-04-20):
各位大侠,我装了一个Synplify Pro 9.6.2,Quartus无法调用,总是报告没有floating license,ISE都可以调用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么?

网友(2009-08-05):
你弄个 NODE LOCK 的LICENSE 试试,另外在QII 的设置中别忘了把那个USE nativelink 前面的勾给勾上!

网友(2010-09-07):
Batch mode is not supported with a node-locked license. This feature requires a floating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