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s 和hspice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4-20):
我在cadence里看到hspices和hspiced两个方针工具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哦 ?那位大虾能告诉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把

网友(2010-07-08):
hspice是Synopsys公司的线路仿真工具;Spectre是Cadence公司的线路仿真工具。每种仿真器都有两个接口。它们就是hspiceD和hspiceS(hspice Direct,和hspice Socket),以及spectre和spectreS(Spectre Direct,和spectre Socket)。
"Socket"接口是仿真器的一个比较老的接口。
所以hspiceD和spectre接口的(仿真器)是优选。

网友(2010-08-08):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9-07):
它们还用不同的spice netlister.

网友(2011-07-30):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筆記中

网友A(2013-01-21):
我用HspiceD仿真时,仿真显示成功了··但是没有波形出来···各位大侠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4-03-24):
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2014-07-04):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解释一下hspiceD文件和.spi文件有什么区别呢?AMS仿真好像不能source file .spi进行仿真

网友(2015-07-01):
三楼,高手,赞一个

网友(2017-01-17):
hspiceS - Hspice with soket interface
hspiceD - Hspice with direct interface

From Analog Circuit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

"Cadence has integrated simulators into the analog circuit design environment in two ways:

Interfaces that use the direct simulation approach

This is the preferred approach. With direct simulation, the netlist uses the syntax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using, without any processing to evaluate expressions. The passed parameters, design variables, functions, and so on are all resolved by the simulator. The netlist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design.

Interfaces that use cdsSpice for processing of the netlist

With socket interfaces, the netlist is processed by Cadence SPICE to evaluate all expressions and resolve passed parameters. You would use the socket methodology to integrate your simulator if the simulator you use cannot handle expressions or parameter passing."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A:
我用HspiceD仿真时,仿真显示成功了··但是没有波形出来···各位大侠  这是为什么呢? ...

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