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参数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20):
MOS参数
W=30u L=60u M=3
M=3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3个W/L=30/60的MOS并联啊
这样的尺寸,应该是做MOS电容的

网友:
M就是multiply的简写,就是“指”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实际w=m*w0

网友:
M表示X的意思

网友:
没用过哎 一直照写1

网友:

The W/L=30/60*3

网友(2020-08-19):
M就是multiply的简写,就是“指”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实际w=m*w0,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