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子做好后下面该做什么?

楼主(2009-04-20):
我是问,在硬件做好后如何与PC联系,也就是,单片机的底层软件如何写?
是不是写好一个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就可以运行了?下载部分的程序怎么写,设置好串口就行了吗?
就像ARM中的bootloader一样的作用,属于系统软件。
谢谢。

网友:
看得出来,您没有经验。
建议到网上搜搜ARM的开发流程,先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
很多方法可以下载程序,初学可以去弄个仿真器,通过jtag下载,以后,可以通过串口,Lan等接口下载,多看看网上的各种资料吧。

网友:
我只是条忘了前世的鱼

LZ,您的文章不错,感谢了!

我只是条忘了前世的鱼,说好了今生在那片海边等待,却忘了你的样子和相约的日子。于是,天天,天天,天天的坐在那里,坐愁日落。

-------------------------------------------------------------------------------------------------------------------------------------------

提供苏州国际快递公司苏州印刷厂苏州印刷公司苏州彩色不干胶印刷苏州说明书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