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twi读写i2c器件总为0

楼主(2009-04-20):
ATmega128的twi读写i2c器件总为0,仿真时状态标志位完全正常。相同的器件放到lpc2103上数据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事情硬件问题机率较低,建议查查软件,对照LPC2103软件查找。
您用的是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

网友:
用过几次这类器件,基本来说有问题了只需要查软件时序即可,一般来说硬件问题很少

网友:
should be software problem!!

网友(2009-12-24):
ATmega128对端口是需要定义输入和输出的。
解决方法是用示波器查实际波形,应该一查就能查出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