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bit hspice

楼主(2009-04-20):
linux 系统跑64bit hspice,能支持multi cpu?

网友:
2008版本可以
但是-mt 和-mp 之间只能选一个
    hspice64  **  > **  -mp  4
or hspice64 ** > ** -mt  4

比较尴尬的是只有4个cpu.跑完5个corner需要跑2次的时间。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hspice64在-mp时候 要比hspice -mp要慢

楼主:
-mt 和-mp有啥区别?

网友:
哪里下载?

光纤 转 rj45

网友(2010-08-29):
恩嗯!!哪裡可以載到啊!

网友(2011-08-29):
马上要用,出了一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