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使用SpectreRF做post-layout simulation

楼主(2009-04-20):
請問各位前輩,如何使用SpectreRF做post-layout simulation?

网友:
office2007为什么没有同义词库

office2007 怎么才可以使用"中文词库"?
我点击 审阅-->同义词库
提示"中文(中国)没有可用的同义词库"
查看其它的版本,也都没有.
是微软有此功能,我没有安装正确;还是中文同义词库根本就没有?
请哪位高人提出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
buy cheap wow gold,wow gold,wow gold,wow gold,wow gold.

网友:
利用calibre做pex,将输出格式设置为calibreview,提取完毕后会生成一个新的cell
然后对simulation的cell建一个hierachy cell,然后将config中需要仿真的主单元替换为上述新产生的cell,就可以进行后仿真了

网友(2010-05-16):
真如楼上所说的,我也是这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