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AMS仿真PLL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用tsmc13rf PDK (v1.2 ?)做的PLL,在ncelab过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见log):电路中的nmos1v, pmos1v都能过,但是rfnmos1v, rfpmos1v都过不了,我对比发现rf器件缺少ams view,而其他能过的器件都有ams view。我尝试了一下用symbol editor为rf器件创建名为ams的view(因为库中自有的ams view 和symbol view看起来内容一样),但是问题仍没有解决,log报告的错误是一样的。
  诚请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无权限去下载最新的PDK,所以只好想其他办法解决)
  非常感谢!!!

ncelab: 05.81-p002: (c) Copyright 1995-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TOOL:    ncelab    05.81-p002: Started on Apr 20, 2009 at 21:32:57 CST
ncelab
    -cds_implicit_tmpdir /home/vikinglan/pll_tsmc013/simulation/PLLtop_tb/ams/config/netlist/ihnl
    -propsPath /home/vikinglan/pll_tsmc013/myPLLThesis/PLLtop_tb/config/prop.cfg
    -timescale 1ns/1ns
    -discipline logic
    -delay_mode None
    -novitalaccl
    -access +r
    -errorMax 50
    -messages
    -status
    -nowarn DLNOHV
    -cdslib /home/vikinglan/pll_tsmc013/cds.lib
    -noparamerr
    -use5x4vhdl
    -update
    -amspartinfo /home/vikinglan/pll_tsmc013/simulation/PLLtop_tb/ams/config/psf/partition.info
    -modelpath /eda/techlib/tsmc13rf/models/tsmc13rf.scs
    -work myPLLThesis
    myPLLThesis.PLLtop_tb:config
    connectLib.ConnRules_12V_full_fast:connect
    myPLLThesis.cds_globalsLLtop_tb_config
    -logfile /home/vikinglan/pll_tsmc013/simulation/PLLtop_tb/ams/config/psf/ncelab.log

    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3rf.rfpmos1v:sym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5' of the unit 'rfpmos1v' is unresolved in 'myPLLThesis.VCO_16bands: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3rf.rfpmos1v:sym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4' of the unit 'rfpmos1v' is unresolved in 'myPLLThesis.VCO_16bands: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3rf.rfnmos1v:sym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1' of the unit 'rfnmos1v' is unresolved in 'myPLLThesis.VCO_16bands: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tsmc13rf.rfnmos1v:symbol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0' of the unit 'rfnmos1v' is unresolved in 'myPLLThesis.VCO_16bands:schematic'.
ncelab: Memory Usage - 14.4M program + 75.8M data = 90.3M total
ncelab: CPU Usage - 0.1s system + 1.1s user = 1.2s total (1.2s, 100.0% cpu)
TOOL:    ncelab    05.81-p002: Exiting on Apr 20, 2009 at 21:32:58 CST  (total: 00:00:01)

ps:因为PLL中有两个数字模块,而我现有的tsmc13logic库又没有ASIC cell的电路级netlist文件,所以没办法只好做混合信号仿真。唉~~郁闷!
--

网友:
Because the AMS simu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spectre, so we must use the CIW-Conversion Tool Box-AMS simInfo form Spectre to creat the simul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DK.
After doing that, the simulation can run.

网友(2009-05-20):
请高手出来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2010-05-14):
呼唤讲解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0-08-19):
实在搞不定就用spectreverilog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我照你说的这么弄了下,还是不行啊,AMS simInfo form Spectre 弹出的界面里的一些选项如何选择才是正确的?liberary name是不是选找不到的那个器件对应的库名如chrt或者tsmc之类的?还是正在仿真的library?process allcells in the library还是process only cells with the following view?还有下面的if AMS simulation information exists: only copy termmapping field  overwrite ams simulation information 是否要选择?mark a cell as a primitive下的if any of modelmame/model/modelname are found   if the cell has a spectre view又是什么意思?是否要选,做完之后还需不需要附加步骤?我试了多遍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

网友(2011-08-16):
很受启发

网友(2012-09-24):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碰到类似的问题。
采用前面的那个AMS simInfo form Spectre也没有解决。

网友(2014-07-22):
    大神,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按照你的提示还是没有解决啊,能否发个关于选项配置的说明或者提示详细些,非常感谢!!

网友:
我用tsmc13rf PDK (v1.2 ?)做的PLL,在ncelab过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见log):电路中的nmos1v, pmos1v都能过 ...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否给个提示啊?非常感谢!!

网友:
二楼的 解答可以吗

网友:
二楼的 解答可以吗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如何设置,还是无法run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个问题啊  AMS 仿真混合电路时 数字部分如何加激励啊

网友(2014-12-15):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6-03-24):
没有加好库才会有instance那些error

网友(2017-03-05):
回复 网友A: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conversion tool box也不能解决。请问手动改器件cdf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2018-11-14):
应该是模型库没添加

网友:
或者看一下模型库的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