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ilvaco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近日才学习silvaco软件,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高人指教。

在进行athena工艺模拟仿真时,经常需要看前面的历史文件,例如,当我已经仿真到.history22.str时,想要重新看一下.history01.str或者.history05.str

此刻我就选中.histroy05.str(使之高亮),然后依次点击tools——plot——plot

按照教程,这样应该可以看到.history05.str文件的绘图

实际上我的TonyPlot也运行了一下

但是我就是看不到图

我只能对最后的那个.history**.str进行绘图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路径不对吧?
在xx.in所在路径下运行deckbuild试试

网友(2009-09-26):
只好頂了先

网友(2012-12-08):
楼主可以分享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