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如何对FPGA芯片检测

楼主(2009-04-21):
大家是否遇到过FPGA芯片内部,可能某个FF或布线有问题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进行检测?

这个芯片的检测,FPGA厂家应该有检测方法,但是他们不会提供给用户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一般都是跑下程序,能够跑起来就认为是好的,局部有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

网友:
一般而言,FPGA出厂都经过测试,出问题的概率很小;如果要检查,我想FPGA内部应该有built-in的 scan-chain,类似 ASIC的DFT,应该可以用来检查

楼主: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逻辑非常简单,不存在时序问题,

原来一直工作正常,遇到过某一次布局布线结果,这部分逻辑电路工作不正确,没有改任何东西,重新跑一遍布局布线,就又工作正常了。

怀疑是FPGA器件中,某一条布线资源或触发器FF存在物理问题,有可能是一小段布线资源坏了,或者是某个FF坏了,而且在同一型号的芯片中表现都一致。

FPGA厂家有可能能检测出来这个物理缺陷,然后可以在他们的工具里回避,也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检测到这个可能的物理缺陷。

想知道,FPGA厂家是如何对FPGA芯片里面的每个FF和布线资源,以及所有的primitive进行检测的,应该不会对所有的互联资源,LUT作排列组合检测吧,那样应该是没法实现的,组合太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遇到过有时候重新编译,结果不一样的情况,一直以为是软件问题,您的意见是硬件出错了?

或许可能存在您说的情况吧,不过一直以来认为芯片都是好的:)

楼主:
曾用FPGA Editor把出错的网表拉出来看,比较肯定是硬件的问题,有可能只是一段布线有问题,
现象是,外面的输入是高,经过FPGA内部的走线后拉到某个Flip-Flog里后,结果为低。

网友:
想知道,FPGA厂家是如何对FPGA芯片里面的每个FF和布线资源,以及所有的primitive进行检测的,应该不会对所有的互联资源,LUT作排列组合检测吧,那样应该是没法实现的,组合太多了。

==>  DFT + scan chain + ATPG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