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hspice下仿真工艺参数漂移的影响

楼主(2009-04-21):
求助:
小女子本科毕设中,做的是电流源的校准,就是通过一些反馈电路和电流镜。想仿真一下工艺漂移(比如Vt、beta)对电流校准精度的影响,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是不是直接修改模型文件中的参数呢?那样一次不是只能仿真一种漂移么?
还有就是corner的问题,这个是指器件的速度吧?这个对我的这项工艺仿真有意义么?
初学者啊,还望大家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找些 monte carlo simulation ..一般 sim 是 直接 把 如 delta VT   ..使用 sweep  重復simulation  但是  這類 sim  使用 monte carlo 比較好   但是會跑很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些 monte carlo simulation ..一般 sim 是 直接 把 如 delta VT   ..使用 sweep  重復simulation  但是  這類 sim  使用 monte carlo 比較好   但是會跑很久  ..

非常感谢,这就去尝试

网友B:
你用的工艺给你提供工艺容差没
如果有TT ,FF ,SS FS ,SF 的话

你用.alter
       .del
        .可以一起行跑完所有的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工艺给你提供工艺容差没
如果有TT ,FF ,SS FS ,SF 的话

你用.alter
       .del
        .可以一起行跑完所有的容差

恩,各工艺角的仿真我倒是一直都做得,就是不太理解这个,这个是指的器件的速度吧

网友C:
将model文件放进去跑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model文件放进去跑就好了啊

就是说每次跑的时候把model改一下?初学者啊,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
TT SS。FF这些指的是由于工艺偏差导致栅氧层厚度不一样  进而最直接就影响到MOS管的阈值不同

网友:
u need to know the parameter Avt for ur process since usually threshold voltage mismatch dominate DC current 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