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增益增强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我采用的主运放是p管输入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辅助运放也采用同样的结构。请问辅助运放需要加共模反馈电路吗?还是因为由于辅运放和共源共栅管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回路,所以就不用加共模反馈了啊?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只要是全差分的,都需要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8-31):
主运放和辅助运放要分别加反馈哈

网友:
只要是全差分的

网友(2013-06-06):
需要的 一般辅助运放可以用时间连续型的CMFB,这样建立速度可以得到保证。主运放要用开关电容的CMFB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