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问题

楼主(2009-04-21):
一个500ksps采样速率的的adc,是不是指每秒内有500k个采样点,也就是采样电容的开关频率要500k Hz,如果是8位SAR ADC,那我电路频率至少要500k x 8 = 4M Hz。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目前流行只给一个采样频率作为开关频率(就是500kHz),高频信号用数字电路内部生成。
也可以给一个高频采样频率作为开关频率(就是4MHz),这是比较老的做法。

网友(2010-08-30):
哦,刚开始做SAR ADC 受教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目前流行只给一个采样频率作为开关频率(就是500kHz),高频信号用数字电路内部生成。
也可以给一个高频采样频率作为开关频率(就是4MHz),这是比较老的做法。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叫asynchronous SAR ADC,不过这个用在比较高速和高精度的SAR比较多(例如10bit 100MSPS)。对于LZ的频率,方便的做法还是直接供给一个4MHz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