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VCO的一般设计流程是什么?

楼主(2009-04-21):
请教:我是新手,不知道VCO的一般设计流程。请做过VCO的提提你们建议。谢谢啦!

网友:
1)Spec analysis
  which spec is hard or som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choose architecture
2)simulation/PVT
  --->if not possible go back 1)
3)layout/post-layout simulation
  --->if not meet spec go back 2)
end

网友:
找一篇thesis看看

网友(2010-10-14):
我也在做 很困惑啊 有高手吗 指点指点

网友:
是环路还是LC

网友:
希望能得到满意答案

网友:
1,先确定一种架构, 是RING 还是LC,
2,然后确定一种电路结构,开始仿真 功耗, 相位噪声, 输出频率等。
3,如果不满意再去找更好的结构,重新仿真搞好, 噪声,频率范围等,

4, 周而复始,知道满意为止。

网友(2011-01-20):
做熟了基本可以一天就搞定初始设计,设计过程中注意积累,把一些东西以公式的形式存在excel表格中,遇到一个新的设计,输入一些参数,很容易得出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