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2835有什么功能??????

楼主(2009-04-22):
TW2835支持四路的模拟音频输入,一路模拟音频输出,四路模拟视频输入,两路模拟视频输出。提供三个BT.656/601 格式的数字I/O视频接口和两个数字音频I/O接口可以和处理器连接传输视频和音频数据。TW2835的视频和音频是分开完成的,互不影响。在视频处理部分,一块TW2835支持四路模拟输入和四路数字输入。四路模拟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视频信号送入到内部读写控制模块,数字视频输入PBIN可以最多传输四路的视频信号到内部读写控制模块。TW2835的输出通道有Display PATH 和 RECORD PATH 分别对应实时显示和视频记录功能。DISPLAY PATH PROCESS可以处理八路的视频输入,对视频信号做任意的缩放切割处理。DISPLAY PATH的模拟输出VAOCX VAOCY和数字输出VDOX[0:7] 输出的图像是相同的,每一路可以选择输出亮度信号、色度信号或者全电视信号。RECORD PATH 只可以选择模拟输入的四路视频信号,而且输出的图像格式只能限制在有限的几个规格QCIF CIF D1。有关DISPLAY PATH 和 RECORD PATH 下面分别详细叙述。

网友(2009-10-10):
Techwell技术总群:65439815  关注TW9910 TW2835 TW2837 TW2864

TW2865 TW2880 HI3511 HI3512!只接受技术人员加入!

网友:
TW2835支持四路的模拟音频输入,一路模拟音频输出,四路模拟视频输入,两路模拟视频输出。提供三个BT.656/601 格式的数字I/O视频接口和两个数字音频I/O接口可以和处理器连接传输视频和音频数据。TW2835的视频和音频是 ...
引用 网友A:

这…… 下面的详细描述呢?

网友(2010-04-21):
等着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