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端输出运放问题

楼主(2009-04-22):
我做了一个单端输出的运放,它的输出"共模电平"不稳定,请问有没有适用于单端输出运放的"共模反馈"电路啊?谢谢!

网友:
你开环当然不稳定了,闭环以后就好了。

网友:
单端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的!!!

网友:
单端输出何来共模?

输出肯定随共模变的

网友:

single end don't need the CMFB

网友:
反馈,接成单位增益BUFFER,仿真

网友(2010-10-22):
四大大的发放

网友:
楼主说的电路可能还是差分对称的电路 但是单端输出 这种情况下肯定还是需要共模反馈的 看看CMFB方面的资料 随便用一个加上去看看效果好了

网友:
刚刚开始,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