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or循环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在verilog程序综合过程中for循环综合时提示For loop stop condition should depend on loop variable or be static.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for循环的结束条件指定一个固定值,也就是指定一个常量,不要用变量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我刚开始时是设为integer型的,会出现上面的提示,改为reg型后就不再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