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开关中N管的宽长比一般取多大

楼主(2009-04-22):
现在在做采样保持电路,但是不知道CMOS开关中N管W/L比取10还是其他数值,比如0.18UM工艺,N管 1.8um/0.18,这样W/L比是10,望做过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吧
开关管子尺寸越大,寄生电容越大,clock feedthrough越大,对输出电压的影响越大。
尺寸越小,导通电阻越大,造成开关两端的电压差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mple AND hold  一般 nmos 當 switch 除 W/L 還得考慮 幾個  Rds_on , charge_injection   ..一般 使用 dummy mos 降低 switch 瞬間 charge 問題  而 rds on 可拉大 W  方式  ..不過 還有個問題 是比較少討論 如果 ...

0.18的leakage current 基本上很小,速度用bootstrap network改善嘛

网友:
trade off between settling time and clock feedthrough

simulate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有点懂了

网友:
要给根据实际情况,折中

网友:
要看你設計的實際情形,大或小都有他的好處壞處

网友:
具体电路的宽长比都是要经过计算得出的

网友(2009-07-06):
怎么知道所采样的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

网友:
如果是数字开关,则depends on required drive strength.

网友(2012-02-15):
取决于RC延时,以及非线性要求,仿真时FFT是一定要做的。如果是高精度ADC,一般比例是1:1,主要考虑是charge injection

网友:
时钟馈通怎么仿?

网友:
razavi书上说精度和速度的性能F,与NMOS的迁移率正比,与管子长度的平方成反比,所以宽度稍微大点就好,还要考虑消除谐波失真

网友(2014-12-15):
回复 网友B:

   请问,时钟馈通会产生哪些坏的影响,如何在仿真过程中辨识出来?

网友(2015-03-24):
这里有个非常详细的仿真方法,电路图、仿真设定、仿真结果图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个人觉着写的很好很详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037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