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 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脉宽检测主要是做什么的了?
原理是什么了?
请说说

网友:
脉宽调整我知道,脉宽检测 这个看具体应用吧,应该是调整的逆向过程,所以你应该去看看过来的信号是如何调整的

网友:
用计数器计算脉宽

网友:
don't know  ,it is good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