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pecify 用法问题

楼主(2009-04-23):
从别人的代码看到的
input CT,CT2;
output OUT7,OUT6,OUT5;

specify

    ( CT=> OUT7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这一句话怎么理解了?
    ( CT=> OUT6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CT=> OUT5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 CT2 => OUT7 ) = ( 0 : 0 : 0, 0 : 0 : 0, 0 : 0 : 0, 300 : 600 : 600,
      0 : 0 : 0, 300 : 600 : 600 );                                            //这句话也不懂

endspecify

请达人解释下吧  我翻了书没找到,(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这种格式的意思

网友:
input CT,CT2;
output OUT7,OUT6,OUT5;

specify

    ( CT=> OUT7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这一句话怎么理解了?
==>   (   rise_min, rise_typ, rise_max , fall_min, fall_typ, fall_max  )

    ( CT=> OUT6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CT=> OUT5 ) = ( 7000 : 7000 : 7000, 0 : 0 : 0 );
   ( CT2 => OUT7 ) = ( 0 : 0 : 0, 0 : 0 : 0, 0 : 0 : 0, 300 : 600 : 600,
      0 : 0 : 0, 300 : 600 : 600 );                                            //这句话也不懂
===> {01,10,0Z,Z1,1Z,Z0}  transition time delay, each is in min:typ:max format
endspecify

楼主:
多谢楼上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