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Error: Project too complex: hierarchy path is too long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23):
Error: Project too complex: hierarchy path is too long
Error: Entity "altsyncram_t07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altsyncram"
Error: Entity "altsync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cpu_ociram_lpm_dram_bdp_component_module"
Error: Entity "cpu_ociram_lpm_dram_bdp_component_module"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cpu_nios2_ocimem"
Error: Entity "cpu_nios2_ocime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cpu_nios2_oci"
Error: Entity "cpu_nios2_oci"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cpu"
Error: Entity "cpu"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Error: Entity "sdram"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nios32"
Error: Entity "nios32" is instantiated by entity "sdram"

网友(2010-03-10):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0-06-26):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1-03-24):
这是由于名字引起的, 在你创建nios32中是不是有命名sdram,外部的工程名也命名为sdram,如此重复引用(软件比较笨,就会按名字标记)就照成了层次路径太长,解决办法是 把其中同名的改个名字。

  在nios中修改了sdram的名字后,别忘了重新编译生成nios核,再在quartus中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nios中修改了sdram的名字后,别忘了重新编译生成nios核,再在quartus中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