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安装请教

楼主(2009-04-23):
刚开始学习使用
安装后运行run drc,
cadence给出Red Hat release 4 is not qualified for use with the calibre products的WARNING
我的linux和calibre版本都很老(calibre2004),而且是用虚拟机装的
lic文件中的MAC无论用本机还是虚拟机都是上述报错
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在装2004版本的,环境变量一直都有问题,都开始抓狂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够写一个确保可用的安装教程

网友:
在论坛上,有一虚拟机之mac网址修改方式,找出来看,用第二及第三中方式,修改linux

之mac值成window下之mac值,license则用win之mac值,即可

楼主:
这样啊,好,我去试试
thanks先

网友(2009-12-12):
修改虚拟机的MAC.好,我去试试

网友:
warning没什么问题的,MAC地址在产生license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的!

网友(2010-09-11):
留名,可能遇到的问题哦

网友:
That means the version of calibre is compiled with old version of gcc compared with that of REHL4 gcc.

It shall not have any issue to run.

网友:
希望我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