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系统里 逻辑域 到 物理域 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4-23):
各位高手,小弟也是刚入门,一直有个问题
计算机系统运行一般的软件时,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经历了
高层抽象代码-->可能的中间编译或解释代码-->(通常情况下的)汇编-->机器码====》标准电平

那么在最后一步的“机器码====》标准电平”,(有点类似于编程器、烧写器、某些传感器的核心原理)
在物理结构上是如何实现的? 也就是从 逻辑域 到 物理域 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不知道描述清楚没有
跪求详解!!!!!!

(请不要说因为数模转换,cmos原理,“1就是高电平 0就是低电平”,等等,地球人都明白,谢谢!)

网友:
对楼主的问题看得不是很明白,只能试着回答一下了。
事实上对于电路中的高低电平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对物理器件的输出赋予了意义,例如,设计者约定加法的机器码是1101,那么当4-bit的寄存器的输出电平为“高高低高”时,那么设计者就认为寄存器收到了一条加法指令,从而进行相应的加法操作。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计算机软/硬件接口这本书,书里解释得很清楚。

楼主:
这问题不太好描述,楼上的回答多谢了,但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我问的是比如楼上提到的:“设计者约定加法的机器码是1101,那么当4-bit的寄存器的输出电平为“高高低高”时”
为什么你的design是1101,而register output 就能转换成高高低高
这里面有一个从逻辑域到物理域的转换过程。

比如 :传感器可以把图像色度转换为电平信号。
再比如:  我们使用的编程器或下载器,能把你的抽象“二进制逻辑文件”转换成“实际的电路连接或断开”。

我是问的这个转换或映射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呵呵,在设计规格制定了以后,剩下的由逻辑域到物理域的转换工作就是硬件设计工程师的任务了。
这一步其实是由工程师所设计的电路来完成的。其原理是:
1)如果是数字电路,那么是利用逻辑的方式“拼凑”出来的;
2)如果是模拟电路,那么是利用晶体管的电流、电压特性“模拟”出来的。
例如,在设计一个加法器时,硬件工程师根据加法的算法,画出真值表,再根据真值表采用与门、异或门搭建电路,最后由电路通过组合逻辑完成二进制加法。
更进一步说,为什么设计的是与门,那么出来的结果就是按照&&运算出来的?那是因为还有模拟工程师根据MOS管的开关特性“模拟”出&&运算来的。
在现代的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中,许多步骤都由强大的工具来完成了,数字电路工程师的任务变成了用硬件描述语言来描述其所需要的电路功能和时序。

楼主:
唉~~~~
看来我这表达能力有限,这问题确实不好描述。。
不过还是多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你的婚礼上有花瓣吗

仿真花瓣一包约120片,一包一色,10包起卖。一包只需4.5元,各种色齐全。
具体需要的话请进入俺的淘宝小店:http://shop33236412.taobao.com
也可QQ联系,QQ号码:107471430 [qq]107471430[/qq]
购买花瓣地址为: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c0ea25fc20df9cbffac2e865278036f7&x_id=0db2

仿真花瓣婚庆用品、典礼,新房布置,新床布置的装饰品,仿真花瓣可以给您的婚礼增添浪漫的气氛哦!

主要应用于:装饰花篮、花瓶、撒婚床、梳妆台、地毯、新人进场或者放在花瓶、内窗台、玻璃板、天花吊顶等装饰……等

网友:
逻辑域类似与思维,物理域类似于大脑。。。。。。
你看到的逻辑数码,实际上就是电平的表现。。。。。。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高级语言编译后的bin文件中的“00110011”机器码如何变成CPU能实际处理的“低低高高...”电平?
我的理解是这样:从你编写高级语言源文件开始,如C语言程序。你在写代码,你按下了键盘上的某个键,如“a”键,其实就像按下了个开关,这个时候已经产生标准电平信号了。(有点像单片机读入4*4矩阵键盘之类的)
再经过复杂的逻辑电路,变成了CPU能识别的“高高低低...”的键盘编码信号。其实你输入的一串代码,在一开始就能成为计算机中的电平信号。你按一个键,计算机中就有反应。

假设你输入的一堆“高高低低...”电平存放在RAM中,而编译程序也是一堆存储在介质中的“高高低低...”电平(硬盘上的数据由磁性原理转化为电平)。这两堆输入电平在CPU的处理下,产生了另一串CPU能执行的电平,就是所谓的机器码。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望高手拍砖

网友:
High level represent 1.
Low level represent 0.
Logic gates like AND, OR, NOT and XOR to do 1 and 0 control.
All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can implement by logic gates.

And Logic gates are made from CMOS circuits.

楼主:
楼上的楼上 也就是swxu 的对问题的理解比较贴近我的意思,非常感谢,看来还得考虑的更细致

其他的回答再次感谢!! 但都不是我想问的,
其所提的内容
类似“用Xmos来表示电平”或者“逻辑上是101010,在low level的logic cells上就已经拉出1或放出0”等等答案
人们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