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9.2:ERROR -- Missing model

楼主(2009-04-23):
我下载了0.35微米的spice模型(.lib),并把它输出到capture part library ,也在nom.lib注册了。但我用这些元件运行AC sweep, 它总显示"ERROR -- Missing model". 为什么??

我附了spice model file(0信元,不用慌)和电路图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15 VCC N01300 N01300 P_33
-----------------------------------------------$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11 N02145 N01373 N36782 N36782 N_33
V_V1 VCC 0 1.8Vdc
M_Q10 N02103 0 N02145 N02145 N_33
I_Ibias1 VCC N01373 DC 60uAdc
M_Q8 N37332 N01436 0 0 N_33
I_Ibias2 N01509 0 DC 90uAdc
M_Q5 VO+ N01373 N37706 N37706 N_33
M_Q4 N02068 N01509 N01806 P_33
-------------------------------------------------$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7 N37706 N01436 0 0 N_33
M_Q12 N36782 N01436 0 0 N_33
M_Q6 N01806 N01373 N37332 N37332 N_33
V_V6 VIN+ 0 AC 1V
+SIN 0 1 100k 0 0 0
M_Q16 N01300 N01509 N01509 P_33
--------------------------------------------------$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3 N02103 N01509 VO+ P_33
----------------------------------------------$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13 N01436 N01436 0 0 N_33
C_C1 0 N01806 0.1pf
C_C2 0 VO+ 0.1pf
M_Q1 VCC N01300 N02103 P_33
----------------------------------------------$
ERROR -- Missing model
M_Q14 N01373 N01373 N01436 N01436 N_33
M_Q9 N02068 VIN+ N02145 N02145 N_33

cis电路图

cis电路图

原始电路图

原始电路图

0.35um CMOS Spice Model.rar

Spice Model

网友:
楼主不是学微电子的吧?
pspice一般用于分立元件电路设计仿真,集成电路设计仿真一般采用HSPICE、TSPICE、HSIM、spectre等。
0.35一般采用的模型是bsim3模型,Pspice不支持

模型库开头说的很清楚:
Model: HSPICE Version *** LEVEL 49.(BSIM3V3.1)

该库用于HSPICE

另外楼主参考的是电路原理图,没有提供W/L,自己要加上,否则无法仿真。

楼主:
我在做毕业设计,SPICE软件以前都没接触过。这次做“共模反馈的改进研究”,导师说要用PSPICE,这些天也慢慢了解到PSPICE一般不用于IC仿真
但HSPICE的语法从头学起肯定来不及,SPECTRE好像只能运行于LINUX。

我想问问,如果这个电路一定要用PSPICE仿的话,还有什么方法。我试过PSIPICE自带的NMOS元件mbreakN,但这个器件的参数不知道怎么设(我指*.olb里的参数,宽长比我设了)

这只是一个OTA的仿真。CMFB的仿真在PSIPIC中可能实现吗?如果用MICROSIM呢?

楼主:
文献里作者用AMS 0.35um CMOS工艺仿的,估计用的是HSPICE

楼主:
刚刚查到了你说的TSPICE的tanner tools 13,研究下 唉一个礼拜后要上班了 做毕设时间就少了 得加紧

网友:
我也在用pspice做毕设,弄了好久,总算可以了。
要把level=49改为level=7

楼主:
只要改这个吗?其他参数是不是也要改?

网友(2009-08-14):
这个不能随便改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3-08-19):
Bipolar transistor model names cannot begin with a number

PROBLEM:
If a bipolar transistor model begins with a number, why is the result: "ERROR - Missing model"?

SOLUTION:
The names of bipolar transistors (on the .model statement) can not begin with a number. The first letter must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A-Z] [a-z] '_' '/'. A number can be used after the first character. This is a limitation that originates from SPICE2.

Document number: PSP02410
Applies to: PSpice ver. All; Capture
Created on: 27-MAY-1999
Last modified: 28-MAY-1999

Copyright © 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
PSPICE也可以作集成电路仿真,使用model时,多检查一下model是否符合语法。

网友:
但HSPICE的语法从头学起肯定来不及,SPECTRE好像只能运行于LINUX。

网友(2014-04-28):
同问,我现在也要用Pspice仿真,但是没有对应MOS管的模型文件,只有用于Hspice的,纠结,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2014-09-28):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0.35um模型从哪下的啊

网友(2015-01-02):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啊,可否共享下啊?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6-01-18):
同问,这个模型从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2022-09-11):
* 3. Model: HSPICE Version *** LEVEL 49.(BSIM3V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