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楼主(2009-04-23):
新装的linux系统下安装的IC5141,仿真时出现: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网上有人说改bashrc中的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但是不管用
还有说改网表,但是老是报语法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吧。analoglib下的Vpulse不能直接用来仿真估计是个bug,解决这个bug的方法是将其拷贝到你自己的project lib目录下,然后从该目录下调用激励源。其他类型的激励源如若出现这类问题,也可用相同方法!

网友(2009-09-22):
It's may not be a bug.
Type the follow cmd: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in your CIW to check if the return value is "Analog"
If not, set CDS_Netlisting_Mode to "Analog" in your .cshrc or .bashrc.

That's how I solve my problem.
Bless

楼主(2009-11-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就是通过设定set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来解决的

网友(2010-01-27):
同样遇到过类似问题,电源改用Vsource再simulation就好了。

网友(2010-06-09):
不管用啊  我也是这毛病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设置“DS_Netlisting_Mode”,但有的安装说明档是"CDS_Netlisting_Node".
Mode 和Node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7-14):
set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这个方法我尝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2010-10-19):
就是改成vpulse  太感谢啦!!

网友(2010-11-1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如何设置se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的??
我输入这行命令的时候出错啊,提示“Error.eval:unbound variable - Analog”,你们没遇见过???

网友:
关键是环境变量设定要对,在.cshrc下添上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从新启动cadence,然后刷新一下电路(方法是删一个线网,或者原件,然后check&save),然后就能用了,我觉得错误和netlist有关。

如果不设置为模拟环境,是使用不了vpulse的。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用analogLib下的vsource这个是通用的,我已经测试过了100%能用,这个是不需要在模拟环境下的!

检查是否在模拟环境下的方法是在ciw下输入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如果显示analog就对了,否则显示nil

网友(2011-01-24):
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1-04-09):
我设置了环境变量还是不好使。但是确实vsource好用。因为vsource会有参数设置waveform type。

网友(2011-08-04):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是错的
应该要大写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已经试验过没问题

网友(2011-12-31):
环境变量CDS_Netlisting_Mode 设置错了,将CDS_Netlisting_Mode设置成Analog ,然后将之前调用的vpulse删除,重新调用就OK了

网友(2012-07-06):
我的那个是.bashrc文件,有没有知道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改

网友(2014-03-30):
回复 网友B: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后面多了个空格,改完后
source ~/.bashrc
重启 icf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