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环形振荡器的delay cell的延时时间分析

楼主(2009-04-23):
像上面这种差分耦合结构的延时单元的Td怎么分析?小信号分析和大信号分析分别是怎么样的?我把它接成4级的形式,似乎怎么调都不能使它的振荡频率上升到1.3G。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吗。用的是0.18的工艺

楼主:
这种结构是一种多通道的延时单元,不仅接收前一级的输入 还接收前前级的收入。。。 如下图,是一个伊朗女博士的论文里提到的

网友:
这个电路做出它远比分析它容易太多了,您只需要增加其电流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做出来是比较容易,但在低功耗下想做2Ghz左右就不容易了,所以想问下怎么分析

网友(2011-03-06):
我也打算做这个,也是用.18工艺,做3Ghz的环形振荡器,用于TD SCDMA,正在找资料,谁有相关资料发起哦一份。

网友(2011-05-01):
楼主能不能把论文资料 发给我看一下啊

网友:
上面pmos看起來是latch+reset

网友(2011-12-30):
这种延迟单元好吗?

网友A(2023-02-08):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是一种多通道的延时单元,不仅接收前一级的输入 还接收前前级的收入。。。 如下图,是一个伊朗女博 ...

求助可以分享这篇论文吗?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A:
求助可以分享这篇论文吗?

请问您现在有这篇论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