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ic 0.18 mmrf工艺里的个金属层和过孔的电流密度是多少?

楼主(2009-04-24):
做rf pa时电流较大,需要知道金属层和过孔的电流密度以确定连线宽度,库里的工艺文件都翻了一遍都没找到关于电流密度的定义。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在design rule里去找

网友:
你们太牛了,怎么什么都知道。

楼主:
在design rule里找过了,没有类似电流密度的说明,都是几何尺寸参数。
有经验的麻烦告诉一下,其他0.18um 工艺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esign rule里找过了,没有类似电流密度的说明,都是几何尺寸参数。有经验的麻烦告诉一下,其他0.18um 工艺的也行

你肯定是没有看清楚,design rule里肯定有的!

网友:
这个没法估计,跟工艺有关,所以只有查手册了。

网友(2013-07-04):
多谢楼主 饮水思源

网友:
这个EDR文件里面肯定有的。

网友:
去读design rule

网友(2014-06-21):
回复 网友A:

什么手册啊。。。新手,完全不懂= =多谢

网友(2015-01-13):
SMIC018的Design Rule中介绍,普通过孔大概在0.28mA/via,普通metal在1mA/um。

smic018 metal and via currnet density design rule

smic018 metal and via currnet density design rule

网友:
电流其他层2mA/um,M1是1mA

网友:
具体去看design rule

网友:
去给厂商要

网友:
1mA/um

top metal 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