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oost current mode control 與 vorltage mode control 的差異?

楼主(2009-04-24):
請問boost current mode control 與 vorltage mode control 的差異? 何以current mode control 較 voltage mode來得穩定?

网友:
current mode有斜率补偿

网友:
current mode補嘗電路簡單,且反應快速
但電路設計較複雜

网友(2009-06-07):
推荐一片文章

供你参考

[Design Note]Switching Power Supply Topology Voltage mode vs. current mode.pdf

网友(2009-07-16):
正要做一个电流模的,参考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
current mode, 大多用在小电流,单相,voltage mode 大多用在大电流,多相。

网友:
Current mode 比VOLTAGE MODE 好

网友(2009-10-05):
电流模快速响应,电路相对电压模式复杂一点

网友:
各有个的好处,多看看,或者设计两比较一下

网友:
这要看IC 用的是基于什么模式了
一般说 电流比电压更即时

网友(2009-11-23):
most times ,we use current mode,because it is faster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
这两种模式对于稳定性来说并没有至关重要的差别,连续模式下RHP零点怎么也逃避不了

网友:
boost  current mode control 系统容易稳定; 與voltage mode control  CCM时 因为有右半平面零点 ,系统不好稳定;DCM还好。。

网友(2010-04-22):
挺深奥的,学习一下!
电压模式斜率控制比较好,似乎有两个反馈回路!

网友:
电流模式控制比电压模比控制容易做到较好频率响应,同时稳定性也好做,但是文存在interleaving,要做斜率补偿,才能保证稳定

网友(2010-10-18):
各有所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current mode通过对电感电流的控制来调节,这样的话,LCR共轭复极点系统简化成RC单极点系统,补偿更容易。同时current mode的系统响应更快

网友:
Current Mode 近似於一階系統,穩定補償上較Voltage Mode 好補償
此外由於Sense Input Current  ,反應速度也較Voltage Mode快~~
這大概是Current Mode 的優點

网友:
然而不解的是
有些boost電路
卻強調為Voltage電路  加上Feedforward的技術
就可以達到Fast Transient
如TI  的TPS65161
小弟的疑問
不知道哪為高手的回答呢~
謝謝

网友(2010-12-14):
正要做一个电流模的,参考一下资料。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A:

    电压模式也需要斜率补偿啊?哪家的?

网友(2011-07-26):
恩,很好的笔记啊

网友(2011-12-17):
current mode is more popular

网友(2012-11-05):
参考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
谢谢前面提供的治疗,,,好东东哦

网友:
CM的功率级传函比VM低阶,不易受到双极点的影响,因此环路比较好设计。

网友(2013-05-28):
谢谢,下载看看,最近正在看/

网友(2013-07-12):
電源..精通..那是一定要的啦!

网友:
現有的控制IC基本上都要是Current mode
因為需要能夠保護功率元件必須要能後sense功率開關上的電流
自然會加上over current protection的功能

网友:
电流模式比较快

网友(2013-09-17):
CURRENT MODE 補償較容易,設計比較複雜一些

网友(2013-11-27):
回复 网友B:

   thx

网友:
1. 电压模原理简单,适合初学
2. 电流模反应快,保护电路方便建立
3. 电流模通过斜率补偿控制更精确
4. 测电流比较麻烦,如果使用串联电阻法测电流还是会有些损耗
于是对于低功率用电流比较多,大功率基本还是电压模

网友(2014-03-06):
感謝提供文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2014-05-07):
回复 网友D:

    good

网友(2020-08-04):
还是应该看具体的应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