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二进制的数组转换为十进制

楼主(2009-04-24):
各位大虾,我在做数据处理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恳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该怎么来编程好哦。
是这样的,我得到的数据是一组二进制数,有1024组,每组12位二进制数。我现在需要把这1024组二进制数分别转换为十进制。例如,如下二进制:
101010
101110
110100
运行程序后得到的结果是:
42
46
52
用MATLAB中的bin2dec函数好像只能单个变换,能不能进行1024组的转换啊?高手指教一下哈!谢谢。

网友:
上面提到的命令可以实现多个的转换把

网友:
ans={'101010','1010110','101011'}
bin2dec(ans)
ans =

    42
    86
    43

网友:
编个简单的程序

bins=zeros(1:1024);
for  p=1:1:1024
      bins[p]=bin2dec(array[p]);
end

array 是二进制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