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和LDO中功率管为何选用P管?

楼主(2009-04-24):
如题,文章中经常看到的DC-DC和LDO中功率管都选用的是P管。

可是NMOS相比PMOS来说驱动电流能力强。如果用NMOS的话功率管的面积会小很多。

那常用PMOS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if you read some basic paper about LDO

you will found the reason

网友:
NMOS can be used also. and it should have better PSRR than using PMOS

网友:
哪个说的?N管也可以用的呀

网友:

nmos have body effect

网友:
应该是电压共地的原因吧

网友:
因为PMOS效率更高

LDO如果两个管子流过相同的电流, 假设将管子饱和并顶到接近线性区
NMOS的效率=(VIN-VDSAT-VGS)/VIN
PMOS的效率=(VIN-VDSAT)/VIN

网友:

1.   DROPOUT Voltage      P管为Vds(sat)    N管一般为Vds+Vgs  ,N管对前级驱动也要求较多
2.   和输出管子的组态有关,若使用P管的话为共S组态,有很大的输出阻抗(*一般负载情况下的D端看进去的阻抗);使用N管的话输出阻抗就相对比较小了

网友A:
根本原因是 nmos的gate电压比source高vth
如果输出电压(source)较高或者驱动电流要大,就要把gate电压抬高超过vdd!! 而pmos的source是vdd,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dc-dc应用中,可以使用一个同步的charge-pump把nmos的gate电压抬高到vdd+vgs或者更高,在ldo中这样实现就不现实,所以LDO都是用pmos

网友:
LDO中用PMOS可以获得更低的dropout从而提高效率。
用NMOS Souce的输出电压要比Gate至少低Vth,而不用辅助电路的话gate电压最高为vdd,因此输出电压最多为vdd-vth。

网友:
又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楼上说对Gate电压的要求是正解
但的确N管要省面积的多
所以N管不是没有用过,但要加电荷泵把Gate电压抬高,或者用双电源

网友(2009-12-25):
减小压差

网友:
问题挺多

网友(2010-06-25):
11楼正解

网友:
pmos easy to compensate

网友(2010-07-25):
回复 网友B:
pmos also have?

网友:
hao dong xi a  a

网友:
既然叫LDO,输入输出电压不会相差太大,故你没法驱动NMOS流过大电流。

我在做一个芯片内建电源,输入15V输出8V,用NMOS做调整管就挺合适。

网友(2011-10-20):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坐在深N井中的nmos防止衬偏效应吧

网友:
可以用N管,但是芯片内部必须用一个升压模块来驱动N管。
大多数LDO用P管的原因是P管的Vth是负值,不需要附加的升压模块来驱动它

网友:
Using PMOS can get a less dropout voltage!

网友(2011-12-26):
获得低的dropout voltage也可以选用N管,如果不用电荷泵的话,只能选双电源!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节省面积(拉很大电流时),对驱动能力要求不高时一般选用pmos,如果拉三四A电流!双电源是较好的方法!

网友(2012-08-05):
学习了,菜鸟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补充一下,在低压dc-dc中,如果采用NMOS,意味着栅电位提高至电源以上,功率管就得采用高压工艺;对于LDO来说,这与输出电压相关,如果条件允许也是可以用NMOS的,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用PMOS

网友C(2014-08-29):
主要是因为NMOS LDO比较难补偿,这是最大的问题。
双电源或者做一个charge pump都是有方法可实现的。

网友(点评):
请教您一下,为什么说NMOS难补偿?

网友:
PMOS功率管的drop压降可以做的更低

网友(2014-10-29):
围观各位大神

网友(2016-05-13):
压差、驱动信号

网友(2018-08-30):
因为pmos的驱动简单,在电流比较小也就是功率管的电阻值产生的损耗在可接受的范围,可以考虑用NMOS

网友(2021-05-29):
多方面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 nmos的gate电压比source高vth
如果输出电压(source)较高或者驱动电流要大,就要把gate电压抬高 ...

赞同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因为NMOS LDO比较难补偿,这是最大的问题。
双电源或者做一个charge pump都是有方法可实现的。 ...

请教您一下,为什么说NMOS难补偿?

网友(2024-09-08):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 nmos的gate电压比source高vth
如果输出电压(source)较高或者驱动电流要大,就要把gate电压抬高 ...

同意,VDD抬高后电源转换效率下降,所以更多选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