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上的串口RS232可以直接和FPGA通信吗

楼主(2009-04-24):
如题,PC上的串口RS232可以直接和FPGA通信吗?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啊,fpga也可以做一个串口,并可加入一些控制逻辑

网友:
可以,但是 需要写一个UART的tx和rx module合到FPGA
另外还需要一个串口转接芯片,主要是转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