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sdram?

楼主(2009-04-24):
我尝试做了个sdram的简单接口,读写都采用RAS - CAS_AP的方式,BL=1,CL=2or3,按照要求写了refresh,但是向一个地址里面写入数据后再对同一地址不停的读取时,超过10ms后,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sdram初始化我做了,各种延时也考虑了。谁知道为什么?
我使用的是micron的1Mx4bankx16bit的sdram。
谢谢!

网友:
“但是向一个地址里面写入数据后再对同一地址不停的读取时,超过10ms后,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
能具体点么?

网友:
You need to precharge after you read/write data.

网友:
感觉上是没有刷新。

网友:
sdram 需要  refresh, 而且有timing 的要求
数据corrupt 掉多半是因为refresh 有问题

楼主(2009-06-22):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的回答,好久没登陆这个网站了,问题早已经解决了。
依然很感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