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ence仿真输出信噪比呢?

楼主(2009-04-24):
对于音频解调的模拟电路,如何用Cadence仿真输出信噪比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也想听听!

网友A:
简单,如果是普通放大器的输出信噪比,做噪声分析,就是输出的信号频率电压/(所关注的信号带宽内输出噪声电压的积分),写个表达式
如果是ADC的输出SNDR,做瞬态分析,DFT,然后分析,具体操作比较麻烦,要考虑到采样频率和N,这样做出来的SNDR,不包括THERMAL NOISE和1/f noise,包括quantization noise和一些非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如果是普通放大器的输出信噪比,做噪声分析,就是输出的信号频率电压/(所关注的信号带宽内输出噪声电压的积分),写个表达式如果是ADC的输出SNDR,做瞬态分析,DFT,然后分析,具体操作比较麻烦,要考虑到采样频率和N ...

说的很好!

网友(2009-12-01):
回复 网友A:

请问采样点数和snr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matlab产生一组伪随机数,仿真中用电压源加入。
不过,个人不喜欢这种方法。

ELDO中有noisetran仿真,不过可靠性存在疑问,谁能有这个仿真器的,可以去试试。

adc 中的thermal flick noise可以考虑手算,然后用pss + pnoise验证一下。
demodulator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感觉这类time varying system,pnoise跟手算的结果还是很吻合的。

网友(2013-06-19):
回复 网友A:

   你好,ADC信噪比能截个图上面。我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2013-08-14):
受教,理解是理解了~~当对cadence仿真工具不熟,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2014-07-30):
多谢,明白多了。一直奇怪transient后做dft怎么能包括noise信息

网友(2019-01-02):
adc的噪声也手算...NB啊...感觉手算会比较复杂

trans + transient noise 再用DFT分析一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