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款双极模拟芯片,这个工艺可以吗?

楼主(2009-04-24):
项目要求采用5V的电源电压,不过在看到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工艺技术参数里面的Max/Threshold Voltage项里写的是40V,这个是不是指电源电压只能是40V呢。或者即便这个双极工艺是40V的,那么其也能工作在5V电压下?模型什么的在电压不同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请有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40V是指最大的耐压,当然可以工作在5V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