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proteus仿真,HEX 文件加载不上(会用proteus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4-24):
刚刚开始用proteus 仿真单片机,看到好多介绍只要把语言编好,编译成功,生成HEX文件,然后画好电路,先右击我要仿真的单片机
,然后再左击,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有"program file"项,找到我想加载的文件就可以仿真了,我的那个对话框里怎么没有“porgram file"
这一项呢???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右键属性,然后就应该有了

楼主:
是在哪儿右键呢?在单片机上右键和在上面的对话框中都右键过了,没有属性啊??

楼主:
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在proteus中可以找到我要的单片机,但是它的库并不存在,不能仿真,只是能画一个电路连接图罢了?

网友:
点到单片机器件上,右键........会出来你所需要的.,

网友:
还有,如果你所用的单片机没仿真库,是加不了代码的.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有的模型是没有仿真模型的

楼主:
恩,问题解决了,是没有仿真库,所以加载不上,还得用开发板~~~~~

网友:
此款应该不能仿真,不过可以搜索一下有没有支持此款的第3方仿真模型。

网友:
楼主的单片机不会是一点一点画上去的吧?
如果不是双击单片机即可弹出相应的对话框。

网友:
你的仿真模型有问题没有呀,一般就按右键点属性就行啦。

网友:
没有见过次单片机.

网友:
软件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2010-02-05):
1.檢查一下你通過Keil編程生成的“*.HEX”文件的位置是否錯誤
2.雙擊可編程的IC中選擇正確的*.HEX路徑就OK了
別開玩笑了,這個軟件不會錯的.

网友(2010-04-13):
钱不够下不了,先挣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