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不能用,请教高人

楼主(2009-04-24):
请教高人个问题,本人装的ModelSim-Altera 6.1g (Quartus II 7.2)。。。。然后lisence也改了,但是只能编译,不能仿真
是为什么啊,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Error loading design
配置貌似没问题啊,就是按照安装说明做的。。hostid也改了。。
菜单项中有一些是灰色的,根本不能用

网友:
license没配置好吧。。你看看你用的那个生成license的工具对不对。或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
在论坛上下载完整的mental license就行了。

楼主:
论坛上下的crack也不行啊,,,还是那问题

网友:
简单,重配license

网友(2013-03-30):
我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待解。

网友:
如果不是license配置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Quartus II版本比较低,不支持电脑上安装的modelsim。

网友(2013-11-18):
重新破解生成license文件,设置系统变量。应该是没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2017-12-23):
我已经解决。
1.重新装modelsim
2.破解modelsim
3.加环境变量
其中环境变量我在系统和用户里都加了,fl和fgsl,可能也不用全加,这人没验证。

网友:
不知怎么解决,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