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要如何解Syn0psys IIP PID的問題?

楼主(2009-04-24):
Hi, All,

請問在使用Syn0p$ys efa lic file,而且安裝IIP 時,他會問Product ID (PID), 那個PID要如何打呢?
之前安裝時, 如果PID不對IIP install 會Abort. 要如何解呢?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Thanks!

网友:
那个不填似乎没影响,我装的一些软件没填都没影响的。

楼主:
不填不會影響嗎? 如果我不填則會跳離開呀. 會自動結束安裝呀.
可以再次確認一下嗎? Thanks!

楼主:
沒有人幫我回答這問題嗎? 如果不輸入PID我確實會跳離開install呀!

网友:
我安装的时候都是不填的,你用的install是哪个版本的啊,可能与这个有关系的吧。试着换个版本看看

楼主:
請問您用的SCL版本, 如果可以的話也告訴我IIP的版本. Thanks!

网友(2013-09-10):
求iip共享

网友A(2023-07-06):
简单。。这个不是啥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这个不是啥问题啊

那大佬,咋跳过这个PID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大佬,咋跳过这个PID呢

反汇编修改后门,不识别projectID,就可以跳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修改后门,不识别projectID,就可以跳过了

原理看懂了,

但是操作步骤可以分享下么
目前属于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看懂了,

但是操作步骤可以分享下么

1、用IDA对这个 IIP进行反汇编

2、通过查看IIP内部汇编数据流,找到PID识别函数段
3、通过修改汇编指令,jump到PID成功标识的函数,修改相应Jump函数的16进制源码
4、IDA对该IIP进行重编译修改。
5、完成后测试是否成功。
6、尝试后有失败有成功, 失败说明此处不能跳过,需要寻找下一次处位置。成功了,那就开心呢了,尝试多次实现最终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IDA对这个 IIP进行反汇编

2、通过查看IIP内部汇编数据流,找到PID识别函数段

thanks 大佬的指导 ~

网友(2023-11-25):
引用 网友A:
1、用IDA对这个 IIP进行反汇编

2、通过查看IIP内部汇编数据流,找到PID识别函数段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A:
1、用IDA对这个 IIP进行反汇编

2、通过查看IIP内部汇编数据流,找到PID识别函数段

大佬,这个 PID识别函数段 怎么找呢?

网友(2025-03-07):
楼主后续是否解了这个问题?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解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