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启动时的过冲电流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24):
各位高手,我跑一个LDO电路。电源上电时有很大的过冲电流,该如何解决呢?

电源加的是  pwl 0ns  0   1nv  3.3V   10u  3.3V

附件为输出电流,设计输出是350mA,可是开始的过冲电流都到450了

网友:
输出端电容加大一点行不行?

网友:
电源上电不必太快

加current limit

减小CL的ESR

增加PM

网友:
soft start
let output increase gradually at start

网友:
电路启动时,完全是power MOS以最强的能力给电容充电,同时给负载提供电流,所以减小power MOS的size就可以减小这个电流的大小,问题是power MOS的size

网友:
输入激励太快,真实没有这么快上电的,这得需要多大的带宽啊

楼主:
那请问下楼上,正常情况下上电过程要多少时间呢?

网友:
过冲不太大啊!

网友:
add soft-start & current limiting

网友:
增加LDO的BW

网友:
delta Vout= delta Imax * delta t /cout
从公式看,可以通过加大电容或者减小环路响应时间(增加LOOP BANDWITH)来减小过冲.
过冲大,还有可能因为PASS TANSISITOR栅电容大,影响了LDO的反映速度.可以使用一个瞬态补偿网络来加强瞬态响应,缺点是做的不好,可能加入新的极点,影响稳定性

网友:
减小启动电路的输入电流

网友:
加一串clamp電路, 讓ldo的driver MOS(PMOS)在power on時不會被拉到很低的準位, 這樣子電流就不會太高, 等到一段時間再關掉clamp電路!

网友:
ldo负载容性过大?

网友:
上电速度太快
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
还是加软启动比较直接

网友:
Vin上电最快设1u即可
En会快一些,0.1u足够了

网友(2009-06-07):
过充太大了,电路中应该加入softstart功能。

网友:
softstart and band-width

网友:
增大POWER MOS驱动管子的电流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增大POWER MOS驱动管子的电流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大哥,有谁上电1ns的
你改成10us上电看看,这就根本不是问题了

网友(2010-06-24):
很有可能是gear2带来的模拟结果的假象,用trap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0 us

网友(2010-08-16):
回复 网友B:

对14楼说的clamp电路很感兴趣,请问有没有小面积的clamp电路解决办法?

网友(2010-11-25):
限制power mos的栅极电压

网友(2012-03-27):
只有增加softstart电路了!

网友(2017-11-22):
请问各位能提供一个soft start的电路么?

网友(2024-08-06):
soft start  ,let output increase gradually at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