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基于OTA的滤波器设计

楼主(2009-04-24):
打扰大家,帮忙看一个问题,我的毕设是设计一个7阶的Butterworth滤波器,基于OTA(不是RC Active)的:
我的做法是采用一个一阶电路和3个biquad电路级联得到,基本思路是:
1. 理想情况:采用VCCS作为基本结构,构建符合要求的滤波器(四个级联子电路),仿真结果符合要求。
2.非理想情况:采用OTA(全差分Folded Cascode+CMFB)代替1中的VCCS,其他电路外围因子不变,仿真结果是:
    第一级一阶电路和第二级二阶电路频响与1中的符合,但是第三第四级电路的频响与之不符合,-3dB频率降低了。
于是我单独对第三第四级biquad电路仿真,发现其Q值比理想情况下(用VCCS而不用OTA)的要低,故-3dB频率也就被降低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采取OTA结构之后Q值降低了呢?有什么补偿方法?

第一级:一阶电路正常
第二级:二阶电路 理想Q=0.56,实际Q=0.56,正常
第三级:二阶电路 理想Q=2.2,实际Q=1.2,减小了
第四级“……

谢谢,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2009-10-23):
The OTA output resistance is too low or its driving current is too low.

网友:
analyze the OTA circuit independently first

网友:
OTA的DC-gain不够大,导致积分器在gm/C的频率点上相位小于90度, 使Q值降低.

网友(2009-11-22):
后级biquad Q值高,对ota的不理想因数比较敏感,所以掉下来了。
可以修改ota,输出阻抗太低会产生寄生的零极点,
增加输出阻抗,dc gain等,使ota 尽量接近理想

网友:
Q值高对运放要求也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