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给讲讲BiCMOS和CMOS的未来

楼主(2009-04-25):
谁给科普一下BiCMOS和CMOS的优缺点,以及未来前途?
谢谢。

网友:
all your uynderstand about the BiCMOS , CMOS, IC design is so strang

楼主:
谢谢回答。
期待更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bicmos 太贵了,而且不容易找到second source.
SOC 主要部分都是数字,用不了BJT。这就决定了bicmos的未来只会在RF/analog only 的片子。
而且公司如果能够的话都会在cmos上做,哪怕功耗和性能差那么点。价格是王道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真知灼见。
当时如果考虑成本的话,比如CMOS要用90nm,那么mask会比BiCMOS的0.35高出很多,即使BiCMOS多出两,三层layer,可能价格还是较低。会有这样的考量吗?

网友:
比如说SiGe process, wafer price 比cmos wafer 要贵了许多许多,具体数字我也记不得了
mask cost 只是one-time cost。如果量大,都被冲淡了
wafer cost 可是每个片子都要算的。

还有.35 bicmos 工艺的数字面积比90nm 的要大多了。20x? 从这个角度也是不核算
.35 bicmos bjt Ft 是多少?
65nm 1.2V device Ft 都是100G 以上,做高速不需要high gain , low noise 的电路,还是cmos 好用啊

网友(2011-06-03):
有学习了一些知识,谢谢!

网友:
感觉bicoms的BJT性能不够好啊

网友(2015-12-14):
有沒有關於BICMOS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