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不去定时器0实现一秒计时

楼主(2009-04-25):
怎么进不去定时器0实现一秒计时,谢谢各位大虾!程序在附件中

网友(2009-12-24):
这肯定是进不了中断的,你在while中不停的对TH0,TL0符值。
把对定时器的初始化移到while外就可以的。
另外,对UCHAR的定义最好不要用#define,而用#typdef。

网友(2010-05-30):
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mp;
char code str[]="I LOVE this games!\n\r";
void send_int(void);
void send_str();
void delayms(uchar ms);
void send_char(uchar txd);

void main()
{
send_int();
TR1=1;
while(1)
{
send_str();
delayms(10);
if(RI)
{
RI=0;
tmp=SBUF;
P0=tmp;
send_char(tmp);
}
}
}
void send_int(void)
{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SCON=0x50;
PCON&=0xEF;
IE=0x0;
}
void send_char(uchar txd)
{
SBUF=txd;
while(!TI);
TI=0;
}
void send_str()
{
uchar i=0;
while(str!='\0')
{
SBUF=str[1];
while(!TI);
TI=0;
i++;
}
}
void delayms (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