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遇到问题了,帮帮忙

楼主(2009-04-25):
各位好!
  我在使用protues仿真时出现以下问题,无法解决,请你们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在keil c 编译、连接完成后,就会出现一个提示框显示
Fail to connect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1:8000
GLE=00002743
点确定关闭后有出现一个提示框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网友:
学车

杭州海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是经省、市公安、交通行业管理部门批准的杭州驾驶员培训公司。是省、市两级驾驶培训行业(杭州驾驶员培训)协会会员和杭州学车推荐单位。杭州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以满足不同阶层学院的需求是在杭州学车的理想之所。

网友:
这个问题我百度了一下,原因大概这样:基本上是由于你没有对程序进行编译(工程-编译),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没有安装vdmagdi.exe或者安装vdmagdi.exe的时候,没有关闭PROTEUS和KEIL。前者可能性比较大。
这里比较详细:http://www.programfan.com/blog/article.asp?id=17946

网友:
没遇到过,马扎了

网友:
Ok!! what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