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的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26):
问题如下:
Loop has iterated 10000 times. Use "set -loop_iteration_limit XX" to iterate more.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2009-06-19):
问题描述不清楚
无从了解

网友:
You have to utilize another synthesis tool (e.g. Synplify). I have ever seen this problem because ISE could not expand some Verilog loop correctly.

网友:
楼上正解!

XST不能识别一些loop语句,可以用synplify综合。

不过总之不建议用loop,for之类,无法通过Leda和nLint检查。

网友:
LOOP不是不可综合的语句吗?

网友:
for loop 是可以综合
是不是出现了组合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