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12bit 180M pipeline adc的成功流片经验

楼主(2009-04-26):
这里有谁做过12bit 180M pipeline adc,0.13um,1.2工艺,谁做过,讨论下

网友:
你需要做到什么指标,功耗,面积等等,没有这些条件,随便做一个,不难。。。。

网友:
难啊,反正我是做不到,^_^
不做caliberation比较难做好的
1.2V的power supply,不得不把capacitor取大
但是速度又不够,开始把power dissipation增大,应该代价不小了
呵呵,一开始就要好好做做trade off

网友A:
个人觉得无论你怎么做要达到12bit 180MSPS 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吧。看到有人做过200MSPS 10bit 的, 但是楼主的这个目标 还是要难的多, 不知道二楼的怎么能轻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无论你怎么做要达到12bit 180MSPS 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吧。看到有人做过200MSPS 10bit 的, 但是楼主的这个目标 还是要难的多, 不知道二楼的怎么能轻易做到?

不考虑mismatch,不考虑noise,还差不多,呵呵

网友:
opamp不好做! 電流不小, gain及BW都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谁做过12bit 180M pipeline adc,0.13um,1.2工艺,谁做过,讨论下

看了看Maxim和ADI的产品
这样一个ADC 就卖30几dollar
而且全是1.8V以上的power
所以怀疑target是否现实

楼主:
正确

最后一位说的有道理,考虑到电压太低的问题,可以将电压调整到2.5v试试,感觉差不多,问问各位,有谁流片过160M以上的经验????

楼主:
calibration

这里有谁研究过calibration?好像流片验证过的就是清华的那个13bit5M的adc吧

网友:
里面的学问挺多的。我佩服。我看不懂,我跟着走好了

网友:
1。2v下光开关就是个问题啊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后生可畏啊

网友:
1.2V下,算下你的LSB,可能都没有噪声小!
还有180Ms/S,即使做出来,测试还应该是个不小的问题!

网友(2009-05-26):
我还以为有人做出来了,准备顶一下呢!
嘿,谁要做出来了,我私人就找他买

网友(2009-07-08):
对于Calibration, 要看用在哪个领域。如果是终端设备,通常可以上电的时候Calibration,这个要相对简单。如果是用在基站,需要OnlineCalibration,这个需要比较复杂的信号处理方法。
对于ADC本身的电路,在013下,180MHz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问题是在12bit下,提供90MHz的有效带宽,这个不仅仅和采样电路,运放,匹配相关,最更重要的是跟采样时钟的Jitter相关。
祝你好运。

网友(2009-12-13):
国内都做到这个指标了 我想问一下
是做12b 180m的容易些
还是做14b 频率低一些的容易些

网友:
相当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如果要流片)

网友:
标准好高啊

网友:
使用pipleline结构吗

网友(2011-01-05):
哎,佩服啊,太厉害了

网友:
正在做一个10bit,100M的问题都还很多。。看到楼主的指标我很惭愧。。

网友(2013-08-15):
you can not do it without calibration ,also, the process is the problem, maybe 0.18um CMOS is the only choice for this budget

网友:
也不是不可能,第一级使劲堆电流,出4b,后边照做

网友:
时隔多年,各位能否show一下自己的指标?已商用的更举四肢欢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能挖坟,多少年前的帖子
10bit/200M,测试enob 9.5,spur 80dbc以上,1V power supply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这位牛人,记得你当时测到100M以上时开始恶化,后来又改进重流片了?能否说下什么原因?1v电源难道是40nm?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因为clk jitter, 我有几年没做这东西了。

网友:
这种指标的pipeline,通常放大器可以用io电压,n管输入,输出端以下用core器件,上面用io器件,注意power down 对core管的保护。这样一来速度上去了,同时信号动态范围加大,采用电容明显减少,功耗就下来了。开关全部用core 器件,加大速度。总之有些技巧,知道了就好做,不知道就没法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意思是运放里信号通路中的管子用1.2的,其他用3.3,(假设130nm工艺),这样增益 带宽 动态范围都上去了,甚至还能用套筒,挺好,只是开关管如何用core来做呢,不怕烧掉么?请教

网友:
开关用core电压

网友:
那是否需要多个gnd level?

网友:
可能要用。

网友(2013-10-30):
楼主这个问题很难,做模拟就是要折中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看了些paper,国内流片成功的:
    复旦有1.8V,14b200M,测到貌似是enob11b?忘了
    清华有1.8V,12b100M;1.2V,12b200M和14b150M的

网友(2014-02-19):
请问能否提供paper title?

网友(2017-03-14):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有没有paper的名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