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周公的2410的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觉得大家好多都用过周公的板子吧?
我最近在阅读他提供的代码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int  i;
volatile uint32  *cp1, *cp2;
cp1 = cp2 = NULL;   // 防止编译报警
rWTCON = 0x0000;   // 关闭WDT
rINTMSK = 0xFFFFFFFF;  // 禁止所有中断 (中断控制器)
rINTSUBMSK = 0x07FF;
rSRCPND = 0xFFFFFFFF;  // 清除中断(源)标志
rINTPND = 0xFFFFFFFF;  // 清除IRQ中断标志

#ifdef __RELEASE
// 系统时钟设置,启用PLL
rLOCKTIME = 0x00FFFFFF;  // 锁定时间设置U_LTIME=0xFFF,M_LTIME=0xFFF
i = 0;
if(HCLK == (FCLK/2)) i = i | 0x02;
if(PCLK == (HCLK/2)) i = i | 0x01;
rCLKDIVN = i;    // 设置HCLK、PCLK分频值
rMPLLCON =  MPLLCON_200; // 设置CPU时钟为200Mhz (FCLK)
#else
// 复制异常向量表操作
cp1 = (uint32 *) vectors;
    cp2 = (uint32 *) 0x00000000;
    for (i = 0; i < 16; i++)
    {
        *cp2++ = *cp1++;
    }
#endif

}
这个中间的条件编译标识符 __RELEASE从头到尾都没有找到,所有的都没有,谁能告诉我这个在什么时候会有效呢?作用是什么呢?谢谢哦。
自然使用环境是在ADS下

网友(2009-06-19):
周立功还是很牛的。

网友(2009-08-20):
__RELEASE 可能存在于.mak档案里面。
文件不是独立存在的,预编译指令会存在于某些固定的用作预编译的档案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