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时总线和RAM如何模拟

楼主(2009-04-26):
请教大家,一个挂在AHB总线上的模块在验证时,总线以及模块要访问的RAM等如何模拟呢,很困惑这个问题

网友:
根据Protocol来写总线的BFM。RAM是一个slave,用FIFO可以来实现。简单的直接用数组也能模拟。

楼主:
多谢赐教,我还是有个地方不明白,RAM如何用FIFO去实现呢,对于模块来说访问RAM的地址如何解决呢? 谢谢了,实在是不懂

网友:
RAM直接自己弄个行为级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
新加的空白文章1

这是新加的空白文章1,可以在UBB可视化编辑器中,添加和修改文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