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与计数器区别

楼主(2009-04-26):
谁能够说一下

网友(2009-05-26):
计数器计算的是片外来的脉冲个数,计时器计算的是片内时钟的个数,而片内时钟的频率是已知的,所以就是计时器

网友:
定时器与计数器实质是一个东西,二者的本质都是计数器,定时器无非是计数间隔均等的计数器

网友:
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本质上就是计数器:设定为计数器模式的时候,选择对片外时钟计数;设定为计时器模式的时候,选择对片内时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