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楼主(2009-04-26):
c8051f系列单片机哪个最好用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这要根据你的设计需要。通常020用的普遍,040以上要设置页号,麻烦

网友:
对单片机的选型要根据你实现的目标来确定

网友:
好久没用51 的单片机了。。

网友:
what is your question anyway? How can others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网友:
根据你实际的需要了

例如IO数量、定时器数量、需不需要串口等等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视情况而定,看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2010-02-07):
看你的实际应用了,F0xx比较普通,F3xx自带USB,F5xx车用,F9xx低能耗.每个系列都是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优化的.

网友:
一个系列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工业用不建议用这类,普通用途还是不错的,支持jtag仿真的,学习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