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反相器不虚短

楼主(2009-04-27):
是什麽原因呢?

网友:
运放坏了。不过这么写太粗略了,最好把图贴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原因有很多啊

网友:
呵呵,没图拿啥说事!!

网友:
别怪他了啊!可能是太紧张了啊!呵呵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Check if your op-amp works at right operating point.
Check if your op-amp can provide enough gain.